二层板如何做高速PCB

楼主(2023-06-02):
第一次涉及到高频板,需要考虑PCB布线的阻抗问题,已知USB的阻抗为90R,使用JLC阻抗工具计算得出USB D+ D-的差分线线宽为0.7181 线距为0.2032。

但后续觉得0.7181的线宽实在是太宽,便用Polar Si9000调整线距得到线宽0.2740线距0.1的参数。(0.1为JLC板厂10Z最小线距)

算是解决了90R差分布线的问题,但0.1mm的线距是认真的嘛

但当我计算普通单端走线50R的时候震惊了,2.7mm,这么粗的线根本就布不了的好吧!!

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,双层板到底能不能做高速PCB

网友A:
    二层板做高速,太难了,最起码有一层完成的地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二层板做高速,太难了,最起码有一层完成的地呀

高速走线的反面做一块完整的GND不可以嘛

网友:
    其实以前用二层板做DDR2 的有的是

网友:
    双层板阻抗计算模型是共面波导形式,高速线参考同层相邻的地走线或平面,不要想着Top层参考Bottom层。

网友:
    找个板厂帮你算下 共面阻抗

网友:
    建議最低四層 不要想著怎麼省  假設真的沒辦法  試看看 再線旁

网友:
    为什么执着于双层,多几层并不会影响太多成本,但是少几层你的制作过程就很难,其中得失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,愚以为先选好层数再做设计是必要的

网友:
    用4层板能贵到哪里去,你就是用2层板做出来也没有啥意义

网友:
    串扰都解决不了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很简单,找板厂问一下,就知道结果了呀,比如,深南电路,金象,景旺,南亚,讯达板厂咨询,他们都有专业的团队,为客户解高速电路板各方面的问题

网友(2023-07-05):
引用 楼主:
    高速走线的反面做一块完整的GND不可以嘛

不可以,要做共面阻抗,参考另外一层太厚了

网友:
建議換4L,面積變小,說不定價格差不多。不要執著在2L

网友:
两层板如果单端做阻抗,需要在单端线两个包地处理,做共面阻抗

网友:
共面参考控制组看,双层板顶层与底层之间距离太宽。不能隔层参考

网友:
    还是要先说一下你所谓的高频,频率是多少

网友:
    只能做共面参考

网友:
    做四层板吧

网友:
    即使用共面阻抗,线也粗的不行,用厚度较薄的板子来搞,可以试算2层板和4层板

网友(2023-08-15):
    只要存在回流路径令阻抗得到匹配就行

网友:
    差分100ohm:地平面6/7.5/6/7.5/6地平面(mil),差分90ohm:地平面6/8.5/4.5/8.5/6地平面(mil);单端50ohm:25mil可以不控。

网友:
    双面板可以做高速的,只不过要用同层相邻GND平面做参考,还有人用双层做DDR呢,要注意不要用顶层或底层做参考,间隔太大阻抗一般满足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