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

楼主(2023-06-03):
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

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是为了吸收D和S之间电流发峰值吗?减小D和S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应力?

楼主:
RC的值如何取呢?

网友:
    你可以参考继电器触点保护要求:
C:触点电流1A对应0.5~1(μF)
    R:触点电压1V对应0.5~1(Ω)

网友:
    并联还是串联?????

网友(2023-12-08):
    吸收尖峰电压的

网友:
    走方波的化,其实有没有问题不大的

网友:
    MOS管 碳化硅 氮化镓 IGBT原厂,微信同步:189238301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