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电路怎么产生-2Vout?

楼主(2023-06-05):
    如题,关于电荷泵产生正的倍压已经OK,但负压怎么倍压呢?比如-2VOUT?求教.做LCD 驱动电压用(VGH VGL)

网友A:
    你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参考一下

    谢谢!负压很有参考作用

网友B:
    这个板块的帖子里面有讲BOOST电路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!负压很有参考作用

    相互学习,共同成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板块的帖子里面有讲BOOST电路的。

    嗯嗯 BOOST电路本身问题不是很大,现在是考虑的是2倍负压的原理和参考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