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7.4打开原理图与PCB的时候能够正常交互,但是过会儿就不行了

楼主(2023-06-05):
    allegro17.4在刚打开原理图与PCB的时候能够正常交互,但是过了一会儿(不定时)后会出现框选原理图的器件PCB没有反应,框选PCB的器件原来他能关联跳转。出现这种情况后把PCB关闭重新开又能正常与原理图交互,单过一会儿还是会重复的失去交互功能,请问怎么解决?

网友A:
    无非就是打补丁、重装软件、重装系统这几招了

网友:
    关掉PCB重新打开 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 烦的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无非就是打补丁、重装软件、重装系统这几招了

    补丁打的SPB17.40.000还是这样,时不时出现PCB和原理图无法关联

网友:
    就是BUG,我也有补丁,但也有时会这样,只能关掉一个重新开,目前没发现其他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