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8V转3.3V,给电平芯片供电,有没有好的建议

楼主(2023-06-06):
    3.8V转3.3V,给电平芯片供电,有没有好的建议?

网友:
    3.8转3.3的比较少
    常用的就是就5V转,
或者电源芯片5V进,3.3V和3.8V出

网友:
    学习学习,我是没有见过。

网友:
    需要多少輸出電流?

网友:
    电流不大,1A一下可以用KIA1117-3.3,电流大的话就要DC-DC了!

网友A:
    直接串个二极管就行,你这电平芯片 应该供电电流不大。

网友:
    主要看电流有多大

网友:
    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芯片,一般的稳压芯片压降0.7v,低压差的0.3-0.4v。

网友:
    电平芯片功耗很小的,你可以搞个低压差LDO芯片,或者是支持PWM100% 的buck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串个二极管就行,你这电平芯片 应该供电电流不大。

同意你的说法,也可以电阻分压,3.8和3.3其实电平差不多,不转换可能也行

网友:
    电阻分压/串二极管

网友:
    电阻分压,应该是最方便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