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好,想请教如下,如何将a1这串替代下面那些层面前面的数字,谢谢!

楼主(2023-06-06):
    a1 = list("1" "2" "3" "4" "5" "6" "7" "8" "9" "10" "11" "12 " "13" "14" "15" "16" "17" "18" "19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20" "21" "22" "23" "24" "25" "26" "27" "28" "29" "30" "31" "32" "33" "34" "35" "36"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outfile("artworkfilm.scr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setwindow pcb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trapsize 4411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placementedit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artwork \n"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setwindow form.film_control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01_TOP 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02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04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06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08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10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12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14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16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18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20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22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24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26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28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filmtree  30_BOTTOM 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printf(p2 "FORM film_control suppress_unconnect NO \n")

网友A:
    我们一般都是用现成的,都是我们提需求,同事去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们一般都是用现成的,都是我们提需求,同事去改

    嗯嗯,每次都要去检查这些勾选项,特繁琐,想整个一键设置,方便些

网友B:
    这是为了快速切换层 ?  应该有其他更高效的解决方案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是为了快速切换层 ?  应该有其他更高效的解决方案的吧。

    是快速设定光绘层的勾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其實許多層面是固定, 有變數的層面是:1,etch 層, 有變數可偵測. 2,dxf 層.
    確實是只要基本層面設定好後, R ...

    感谢大神,我去试一下

网友B:
    这个东西,用SKill做比较简单的吧 。
    下面这是一段一键重进film的代码,自己根据需求修改film名称和film包含层 ,后面就可以一键创建了。

    (defun ns_gerber_help ()
    let((txt_file)
    txt_file = axlDMOpenFile("ALLEGRO_TEXT", "help_info", "w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This Skill Program Creates Artwork Films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To Run the Program Type \"ns_gerber\" on the Allegro Command line.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NB:You Need To Create Drill Legend Before Running The Program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Tested on Allegro SPB 17.2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Written by: 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Ole Ejlersen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ReEdit by: 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ZS_KING\n")
    fprintf(txt_file 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n")
    axlDMClose(txt_file)
    axlUIViewFileCreate("help_info.txt" "Help for creating gerber films" t)
    ))

    (defun ns_gerber ()
    ;        ns_gerber_help()
    ; initialize variables
            units = car(axlDBGetDesignUnits())

    ; Specify undefined line width below (in mm)
            undefwidth = "0.1016"
            ext = 10000
            when(units == "mils"  ext = 10)
            case(units
                    ("millimeters" ext = 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("mils" ext 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("inch" ext = 0.01)
                    ("microns" ext = 1000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("millimeters" ext = 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("millimeters" ext = 10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;sprintf(ulw "%f" 1000 * axlMKSConvert(undefwidth "millimeters" units)) ;undefined_line_width
            sprintf(ulw "%f" ext * axlMKS2UU(strcat("0.10" " millimeters") ))
            ulw =atoi(ulw)
            ;sprintf(sbb "%f" 1000 * axlMKSConvert(2.54 "millimeters" units)) ; shape bounding box, only used for negative artwork
            sprintf(sbb "%f" ext * axlMKS2UU(strcat("2.54" " millimeters") )) ; shape bounding box, only used for negative artwork
            sbb = atoi(sbb)

            axlMsgPut("ulw %A | sbb %A " ulw sbb)
    ;delete existing film records
            my_films_members = axlGetParam("artwork")->groupMembers

    ; create temp artwork film - will be deleted later on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"temp" '(0 0 0 200 2540 1 0 0 0 0 0 1 1) nil)
            foreach(film my_films_members;->groupMembers
                    filmparams = axlGetParam(strcat("artwork:" film)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DeleteObject(filmparams)
            )

    ; get conductor layers
            my_layers = axlGetParam("paramLayerGroup:etch")
            etchcount = 0
            i = 0
            foreach(layer my_layers->groupMembers
                    layerparams = axlLayerGet(strcat("ETCH/" layer))
                    if(layerparams->type=="PLANE" && layerparams->drcPhotoType=="negative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 = 0 ; plot mode negativ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1 = t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 = 1 ; plot mode positiv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1 =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;                sprintf(film_name "%d_%s" ++i layer)
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film_name "%s" layer)
                    ld1 = strcat("VIA CLASS/" layer)
                    ld2 = strcat("PIN/" layer)
                    ld3 = strcat("ETCH/" layer)
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ld1 ld2 ld3)
                    param_list = (list 0 0 0 ulw sbb pm 0 0 0 0 0 1 1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FilmCreate(film_na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negative               pm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undefineLineWidth      axlMKS2UU("0.127 millimeter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shapeBoundingBox       axlMKS2UU("2.54 millimeter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mirrored              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fullContact           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vectorBasedPad        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drawHolesOnly         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ayers                 data_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        ;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                    ++etchcount
            )

    ; Create drill layers gerber files
            param_list = (list 0 0 0 ulw sbb 1 0 0 0 0 0 1 1)
            drill_created = "YES"
            drill_count = 0
            my_layers = axlGetParam("paramLayerGroup:Manufacturing")
            foreach(layer my_layers->groupMembers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ndex(layer "NCLEGEND")!=nil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ld1 = strcat("MANUFACTURING/" layer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ld1)
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 = lay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_0 = index(strcat(layer) "-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film_name = strcat("DRILL" film_name_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 = sprintf(nil "DRILL_%s" film_name_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drill_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ill_created = "NO"
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ndex(layer "NCBACKDRILL")!=nil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ld2 = strcat("MANUFACTURING/" layer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ld2)
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 = lay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_0 = index(strcat(layer) "-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m_name = strcat("BACKDRILL" film_name_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drill_count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ill_created = "NO"
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if( drill_created == "NO" && drill_count == 0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Confirm( "No drill drawing generated - Please create!" )
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param_list = (list 0 0 0 ulw sbb 1 0 0 0 0 0 1 1)
    ; Board outline
    ;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)
    ;        film_name = "Board_outline"
    ;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    ; Soldermask top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PIN/SOLDERMASK_TOP" "VIA CLASS/SOLDERMASK_TOP" "PACKAGE GEOMETRY/SOLDERMASK_TOP" "BOARD GEOMETRY/SOLDERMASK_TOP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Soldermask_top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    ; Soldermask bottom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PIN/SOLDERMASK_BOTTOM" "VIA CLASS/SOLDERMASK_BOTTOM" "PACKAGE GEOMETRY/SOLDERMASK_BOTTOM" "BOARD GEOMETRY/SOLDERMASK_BOTTOM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Soldermask_bot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Pastemask top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BOARD GEOMETRY/PASTEMASK_TOP" "VIA CLASS/PASTEMASK_TOP" "PIN/PASTEMASK_TOP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Pastemask_top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Pastemask bottom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BOARD GEOMETRY/PASTEMASK_BOTTOM" "VIA CLASS/PASTEMASK_BOTTOM" "PIN/PASTEMASK_BOTTOM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Pastemask_bot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Assembly top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MANUFACTURING/TITLE_BLOCK_TOP" "REF DES/ASSEMBLY_TOP" "PACKAGE GEOMETRY/ASSEMBLY_TOP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Assembly_top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Assembly bottom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MANUFACTURING/TITLE_BLOCK_BOTTOM" "REF DES/ASSEMBLY_BOTTOM" "PACKAGE GEOMETRY/ASSEMBLY_BOTTOM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Assembly_bot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Silkscreen top
            jobcounter = 71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"BOARD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 "REF DES/SILKSCREEN_TOP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Silkscreen_top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Silkscreen bottom
    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BOTTOM" "BOARD GEOMETRY/SILKSCREEN_BOTTOM" "REF DES/SILKSCREEN_BOTTOM")
            film_name = "Silkscreen_bot"
    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Masterdrawing
    ;        data_list = (list "Manufacturing/Stackup_figure")
    ;        film_name = "Masterdrawing"
    ;        (axlfcreate film_name param_list data_list)

    ; Delete temp layer
            filmparams = axlGetParam(strcat("artwork:" "temp"))
            axlDeleteObject(filmparams)
    axlUIWPrint(nil " \271\342\273\346\265\376\262\343\322\321\311\350\326\303\315\352\263\311 \243\254\307\353\274\354\262\351\317\340\271\330\262\316\312\375 !");

    ); end ns_gerber

    axlCmdRegister( "ns_gerber" `ns_gerber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东西,用SKill做比较简单的吧 。
    下面这是一段一键重进film的代码,自己根据需求修改film名称和film包 ...

    哇塞,感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东西,用SKill做比较简单的吧 。
    下面这是一段一键重进film的代码,自己根据需求修改film名称和film包 ...

    试了下,非常好用,可不可以在ETCH层面添加序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东西,用SKill做比较简单的吧 。
    下面这是一段一键重进film的代码,自己根据需求修改film名称和film包 ...

    找到了,是有可以加序号的,非常感谢,个位数的前面怎样才能加个0,就像01、02、03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找到了,是有可以加序号的,非常感谢,个位数的前面怎样才能加个0,就像01、02、03

    哦哦,感谢!我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a=0 ;先設變數值.
    sprintf(film_name "%02d_%s" a=a+1,layer) ; film_name 變數 就是你要的值. 而layer  ...

    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