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ALOR NPI 打开闪退

楼主(2023-06-07):
新安装的Valor打开闪退,用兼容性测试就出现csl_com-280001-Internal Error问题,如下图,求解,感谢。

网友(点评):
看來大多是版本老舊, 不支援WIN10, 還有windows, 最高版本不是企業版, 是工作站版.

网友A:
    第一次用还是以前用过

网友:
    还有可能就是电脑系统的问题,最好用电脑纯净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用还是以前用过

    以前用过,但这台电脑是第一次下载。

网友(2024-06-25):
    大佬,有没有解决。我也遇到相同的错误,怎么解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