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一键出光绘的skill

楼主(2023-06-07):
    有没有一键出光绘的skill

网友A:
    这个可以让公司的IT部,协助做一个skill功能

网友(点评):
是依公司sop, 連選都不用選, 一鍵沒錯.

网友B:
    有的,不过最好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定制ski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让公司的IT部,协助做一个skill功能

嗯嗯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的,不过最好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定制skill

嗯嗯,确实是

网友:
    eda365 的skill就行啊

网友(点评):
不行, 要點好幾下拉.

网友C:
    有的  junSkill就可以一键出

网友(点评):
一般出圖是有點可能, 但有要連顯示群組, 就不可能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有的  junSkill就可以一键出

    好的谢谢

网友:
    :o:o:o:o: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