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开报知器电路设计

楼主(2023-06-07):
在厨房的煤气炉上烧开水,一旦水沸腾,如不及时熄火,开水就会溢漫出来,将火焰扑灭。煤气外溢,很不安全。使用水开报知器后就能解决此问题。
   电路工作原理 该电路采用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元件,当水温升高后,热敏电阻阻值减小,A点电位增大,当A点电位高于IC-1反相器转换电压时,IC-1将输出低电 平,IC-2输出高电平。使IC-3、IC-4组成的音频震荡器工作,压电陶瓷片发声。在IC-2输出低电平时,IC-3、IC-4组成的音频振荡器不工 作,压电陶瓷片无声。IC选用C066二输入端四与非门,工作电压3V~18V,在该电路中电源为3V~6V;RT热敏电阻选用阻值为1kΩ左右;压电陶 瓷片选用直径为27mm;电阻选用普通1/8或1/4W金属膜电阻器。

   制作与调试方法找两只废日光灯启辉器壳子,用铁皮做夹子,把两只启辉器顶部贴紧,并用螺丝紧固。其中一只启辉 器可套在水壶口上,以取得水的温度。热敏电阻两只引脚焊接在另一只启辉器盖子上,并装入壳内,注意热敏电阻一定要紧贴内壳壁上,这样便于传热。焊上热敏电 阻的外引线,温度传感器就做好了。全部元件焊好检查无误后,即可接通电源调试,将温度传感器套在水壶口上,等水沸腾时调RP,使压电陶瓷片正好发声,反复 调试几次,就可以正式使用。如要改变发声频率可改变C2的容量。如果觉得发声不够,可在IC-4输出端外接三极管,放大发声效果。
特 别 推 荐

模电工程师的三大法宝:差分信号、时钟数据恢复、信道均衡,你都整明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