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最小系统

楼主(2023-06-07):
    单片机最小系统接口电路

    AT89C52是美国Atmel公司生产的低电压、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,片内含8KB的可反复擦写的程序存储器和256B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(RAM),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、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,兼容标准MCS-51指令系统,片内配置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(CPU)和Flash存储单元,功能强大的AT89C52单片机可灵活应用于各种控制领域。AT89C52单片机属于AT89C51单片机的增强型,与Intel公司的80C52在引脚排列、硬件组成、工作特点和指令系统等方面兼容。AT89C52有PDIP、PQFP/TQFP及PLCC等三种封装形式,以适应不同产品的需求单片机正常工作时,都需要有一个时钟电路和一个复位电路。单片机复位、晶振电路如图所示。
    AT89C52与时钟电路(包括晶体振荡器、电容C19、C20),上电复位电路(包括R42、C5、S3、VD1、C3、R9)构成单片机的最小系统。其中,晶体振荡器选用12MHz的高稳定无源晶体振荡器,它与AT89C52中的反向放大器构成振荡器,给CPU提供高稳定的时钟信号。电容C19、C20可起频率微调作用,电容值在5pF~30pF之间选择,本电路选20pF。电容C5和电阻R42构成上电复位电路。电源开启时,电源对电容C5 充电,在CPU的复位端产生一高脉冲。只要高电平的维持时间大于两个机器周期(24 个振荡周期)。CPU就可复位。二极管VD1的作用是当断电时,可使电容C5所储存的 电荷迅速释放,以便下次上电时可靠复位。电容C5可滤除高频干扰,防止单片机误复位。按键S3和电阻R9构成按键复位电路。
调制解调器与PC机接口 调制解调器与PC机接口实际上也就是调制解调器中单片机W77E58与PC机的接口电路,W77E58支持TTL电平,而微机串行通信口RS 232C支持EIA电平,因此在实现它们之间的串行通信时,必须设计电平转换电路,以满足它们各自的需要

    电平转换电路是指挥中心方调制解调器与微机的接口电路,它也是数据无线传输系统硬件电路(指挥中心方)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其工作过程如下:由调制解调器解调出来的数字信号,由单片机处理后,从W77E58的串行通信口2,经电平转换芯片MAX232、PC机的RS 232C口(DB9)和微机内部的UART,最后传递给CPU,在监控平台上显示出来。其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