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和clarity3d layout仿真串行高速信号区别

楼主(2023-06-08):
powersi为2.5D,提取S参数,信号速率最大多少gbps,可以保证仿真精度呢
clarity3D为3D,也可以提取S参数,信号速率超过多少选择呢
例如,PCIE3.0 8Gbps选择哪个来提取S参数

网友A:
    其实是跟提取的对象类型有关,如果是2.5D结构的表贴焊盘、走线、平面等,用powersi即可,如果是3D结构的过孔、器件等,那么最好是用clarit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其实是跟提取的对象类型有关,如果是2.5D结构的表贴焊盘、走线、平面等,用powersi即可,如果是3D结构的过 ...

跟信号速率没关系吗,怎么区分2.5d,3d结构,不都是普通的印制板贴装器件吗

网友B(2023-12-06):
    这个跟速率多少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跟速率多少有关系

    请教一下,powersi提取走线S参数会把过孔考虑进去吗,还是需要单独提取过孔模型
systemsi搭建仿真链路load 走线s参数进去,把串扰算进去了吗,还是只有插损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,powersi提取走线S参数会把过孔考虑进去吗,还是需要单独提取过孔模型
    systemsi搭建仿真链路lo ...

    提取S参数,过孔会考虑进去,串扰因素算进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