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.il文件和.ile文件区别

楼主(2023-06-08):
    如题

网友A:
    一个是没有加密的源码,一个是加密后的源码。加密后的源码有密码的话也可以用,但是依然看不到源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个是没有加密的源码,一个是加密后的源码。加密后的源码有密码的话也可以用,但是依然看不到源码

    嗯嗯知道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*.il 能直接load, 看程式碼能知道skill指令為何.
    *.ile 要load 要有密碼, 無法得知使用指令, 以上都要有人告知才能使用.

    好呢,知道了谢谢

网友C:
    这两个格式都是为了便于区分加密和非加密文件,并不是绝对 ,你可以自定义任意后缀作为自己的习惯后缀。。目前能看到的一些ile后缀文件,普遍是加密的,也有人加密后仍然改成。il后缀。不绝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两个格式都是为了便于区分加密和非加密文件,并不是绝对 ,你可以自定义任意后缀作为自己的习惯后缀。。目前能看到的一些ile后缀文件,普遍是加密的,也有人加密后仍然改成。il后缀。不绝对!

    嗯嗯,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