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大家多点互联仿真都是怎么仿的

楼主(2023-06-08):
    请教下大家,一个controller,多个负载选贴的多点互联仿真,如果通过提取S参数来仿真, 中间不贴的负载需要生成port吗, 若要生成port的话阻抗是多少。

网友A:
    截上一张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截上一张图

我画了个简单框图,我IC1不贴, 要看IC2的波形,想提取S参数后拓扑仿真,那我IC1位置的PORT是否要提取,如果提取的话我阻抗设置多少(我认为不贴是开路,所以感觉要提取这个port的话50ohm应该不对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截上一张图

重新上传了框图

网友B:
    我仿了类似的, 波形趋势相近,提取的port为 CTL  到  IC2 , IC1那边的port不管,插损本身就是 CTL - IC2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仿了类似的, 波形趋势相近,提取的port为 CTL  到  IC2 , IC1那边的port不管,插损本身就是 CTL - IC2 ...

好的, 感谢,这个是有分支仿真时老不确定。如果是2个ddr,而且都贴的话,我仿真最远端的控制命令线波形,我提取S参数时,这个近端的DDR port要提取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仿了类似的, 波形趋势相近,提取的port为 CTL  到  IC2 , IC1那边的port不管,插损本身就是 CTL - IC2 ...

多出来的分叉,会影响阻抗以及信号反射,不看应该不对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