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规则和clearance规则冲突

楼主(2023-06-08):
如上图示,差分100欧姆规则设的线间距是5.5mil   实际走出的差分线间距也是5.5mil  但是却提示错误  规则检查却是按照clearance里的10mil去检查的。。这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    你把图重新上传一下,图看不见

楼主:
    图片没显示 再传一遍

网友A:
    为差分线新建clearance规则,然后把差分线的clearance规则优先级调到最高,就可以了

网友B:
    规则检测优先级的问题,设置一下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为差分线新建clearance规则,然后把差分线的clearance规则优先级调到最高,就可以了

知道原因了  就是说 差分规则得设置两遍,第一遍是在differ Pair Rout里设置差分的线宽线距  第二遍是在clearance里再设置一遍差分的间距规则 然后把规则赋予相对应的差分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规则检测优先级的问题,设置一下就好

    请问下 如果现在两对都是100的差分线,他们的间距要求是5mil  但是两队差分对之间的间距要求是10mil   这个应该怎么设置规则呢?分别设两个class?再在clearance中设class到class的间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请问下 如果现在两对都是100的差分线,他们的间距要求是5mil  但是两队差分对之间的间距要求是10mil   这 ...

多放幾個 class 應該就可以了

网友C(2023-08-15):
       差分对少了可以用上面的方法,差分数量多了就不好办了。

   我设置所有差分对与ALL的间距40mil;差分线对内的间距就会报错。

      我想实现的的目的是 差分对 对间 的间距40mil,对内的间距不报错。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差分对少了可以用上面的方法,差分数量多了就不好办了。

   我设置所有差分对与ALL的间距40mil;差 ...

现在PCB板上画出ROOM区域,设置对应的区域内规则,在设置差分对间距规则,在设置普通间距规则,优先级级别,ROOM > 差分 >A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