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习稳压二极管基础知识

楼主(2023-06-08):
稳压管正向接法时与普通二极管特性一样。

当稳压管在反向接法时,当反向电压小于击穿电压时,反向电流很小,呈现的动态电阻很大。通常工作电流越大,动态电阻越小,稳压性能越好。
当反向电压大于击穿电压时,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急剧增大,但是它两端的电压却基本不变,利用这一点可以用来稳压。
  稳压管的应用:1、浪涌保护电路(如图2):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,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,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得到,故对于这种应用特别适宜.图中的稳压二极管D是作为过压保护器件.只要电源电压VS超过二极管的稳压值D就导通,使继电器J吸合负载RL就与电源分开.

2、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(如图3):
EC是电视机主供电压,当EC电压过高时,D导通,三极管BG导通,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(5V)变为低电平,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.

3、电弧抑制电路如图4: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(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)的话,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,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,所以当开关断开时,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。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,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.
4、串联型稳压电路(如图5):在此电路中,串联稳压管,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钳定在13V,那么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12V电压了.这个电路在很多场合下都有应用。

5、稳压管除了制作稳压电路,还可以作为一次性保护电路。比如在重要部位,禁止电压升高损坏宝贵器件,可以用一个稳压管与该处的电源反向并联,当电源电压因故障突然升高,超过稳压管的稳压值以后,稳压管由截止状态迅速转入反向击穿,直接将电源短路,烧断熔丝或限流保护电阻,保护了该电源支路的所有负载不会因为超压而损坏。由于这种保护用的稳压管平时是不起作用的,所以在应急修理中可以暂时不用,经验丰富的维修人员在紧急状况下甚至还可以就地取材,拆卸下来作为维修紧缺配件灵活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