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如何在电脑同时安装Cadence16.6&17.2

楼主(2023-06-08):
求教,如何在电脑同时安装cadence16.6&17.2

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0793-1-1.html
你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0793-1-1.html
你参考一下

你这个只是降版本吧,我这个是怎样安装17.2和16.6在一个电脑上

网友B:
    先装17.2,再装16.6,阿里狗破解软件破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先装17.2,再装16.6,阿里狗破解软件破解

都是用阿里狗安装,最后统一用阿里狗破解的吧

网友C:
    一台电脑好像不可以安装同一软件不同版本的,不过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再安装其他版本的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一台电脑好像不可以安装同一软件不同版本的,不过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再安装其他版本的软件

    是可以安装的,得设置下

网友(2024-04-23):
    可以同时装 用的时候切换一下环境变量 cds root 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