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调频话筒电路图,需要几个元器件

楼主(2023-06-08):
如图所示为微型无线调频话筒电路,电路用了极少的元件,只有4只,就组成了一只微型无线调频话筒,工作频率较稳定,发射距离大于10米,1.5V供电时,电流小于0.5mA,这样节能的话筒还少见,3V供电时距离可达30米。能在走廊这头通向另一头,足足有20米远实现我们一群爱好者的调频梦。

电路如图,BG与L及三极管结电容组成高频振荡电路三极管的结电容约有2~3P,要使频率落在FM范围内,线圈应在直径5mm芯一绕7圈,电容话筒 受话时的振动调制着高频信号产生频偏,实现调频。其发射距离与发射管工作电流大小有关,电阻不能先得太大也不能太小,在300~500欧之间,功率不足1 毫瓦。
选择BG时,管子的fT必须大于300MHz,如用2SC3358高频管,则频率更为稳定,距离也会更远些。电感L分作两个线圈来绕制,但绕向必须 相同,L1用直径0.5mm漆包线在直径5mm骨架上绕4匝,L2绕3匝。天线可用10cm长的软导线,使用时手摸天线会影响频率为变化。在固定地点用时 则非常稳定。
本电路可装入如墨水瓶盖内,还可以装在笔套内,电池用A13号电池或更小号的,但注意用小容量电池时加一开关。
无线发射器原理电路图如图所示是无线发射器原理电路图,Q1是共发射极变压器耦合振荡电路:负载是变压器T的衩级线圈,集电极输出信号经T耦合后,由次极经C1送基极,构成正反馈,起振。基极同时送入低频调制信号,对产生的高频振荡进行幅度调制。

Q2是缓冲放大级,Q1的输出经C3耦合到Q2(图中右边的“Q1”)基极,L1是Q2的负载电感;并经C4/L2串联谐振电路送到天线发射。R2接地,也就是零偏置,由于输入信号幅度较大,且是以C4/L2谐振回路来选频的,所以不怕失真,这样效率较高。
T、L1和9V处应该有一个连接点,这个电路由于基极没有直流偏置,电路都工作在丙类放大。T的初、次级间相位是相反的,就是Q1集电极电流增加时 T的初级感生电动势右正左负,次级产生左正右负的感生电动势,对C1的充电电流加大,当集电极电流减小时与上述情况相反。频率由C1的容量、T的电感决 定。
发射功率现在这些参数不能决定,电压知道,关键是电流不知道,电流(交流电流)由Q2(后边三极管应该是Q2)的电流、基极的驱动、L1的阻抗决定。
说到接收距离,和接收机灵敏度、传播环境、天线高度,天线增益有关,笼统说也是理想距离,实际距离还有较大差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