底板CPLD先上电,影响核心板cpu IO电源轨

楼主(2023-06-08):
底板上面有一片cpld,IO通过接插件连接到核心板的CPU io口,
cpld io口的电压轨和cpu io 的电压轨不是同一个电源,但都是3.3v,这样底板cpld先上电的话
io上面会有信号电压,会推高cpu io的电压轨(本来还没有上电)

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,感觉设计核心板+底板这种方式就会存在这种情况,
不会整板都用同一个IO电源

网友A:
    先看看硬件,断开IO口,直接从IO口输出高低电平,看是不是正常

网友B:
    CPLD 设成 OD, 只在CPU 端加上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先看看硬件,断开IO口,直接从IO口输出高低电平,看是不是正常

正常的,CPLD上电后IO为高电平,这时CPU IO的电源轨还没上电,但是电源轨有很低的电压了,感觉漏电流推高了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CPLD 设成 OD, 只在CPU 端加上拉

spi uart gpio好多连线,不能都加上拉吧

网友:
    输出都先设置成低电平,等cpu IO电源起来后cpu复位前之后,将输出改成正常的状态就规避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正常都会有这种情况吧  要不cpld io设置低电平,要不加管子防止漏电

网友C(2023-07-17):
    在底板加个IO驱动器呀,驱动器电源/使能上用核心板电源

网友D:
    先给核心板供电,然后固件加载完成后通过CPU IO口使能底板的各IO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给核心板供电,然后固件加载完成后通过CPU IO口使能底板的各IO电源

CPLD要先上电,控制CPU的上电时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底板加个IO驱动器呀,驱动器电源/使能上用核心板电源

    线比较多,IO要加好多个,我在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正常的,比如两块板子的级联,进行IO通信或者什么的,总会有一块板子是先上电另一块后上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比较多,IO要加好多个,我在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正常的,比如两块板子的级联,进行IO通信或者什么的, ...

会存在这种情况,电源倒灌很容易发生。从电源时序上着手吧

网友:
    太感谢了( I2 }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CPLD要先上电,控制CPU的上电时序

    CPU板的上电时序是否可以考虑选用类似LM3881这种电源序列发生器进行上电时序控制。

网友(2023-10-30):
    通用一个IO电源没必要,但如果你没有上电时序问题的话,可以用那种带EN控制的DCDC,只要你把两个模块的的DCDC的EN控制脚用同一个控制信号来控制基本上就能做到同时起来。但如果你存在上电时序的问题还是要像上面提到那样,在初始化GPIO的时候需要把相关的管脚置低,待电源正常(延时一定时间)后再加载相应的功能。

网友E:
   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,四层板,最快8小时出货  4层板可做24加急出货
    批量可做,样板最快可做8H 12H 24H 48H 72H 96H加急出货   电话微信同号19876163190

网友(点评):
这是硬件电路设计板块,你应该去PCB设计板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,四层板,最快8小时出货  4层板可做24加急出货
批量可做,样板最快可做8H 12H 24H 48H 7 ...

    好的  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