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去耦半径:die-pack-pcb不同层级用什么量级电容来去耦

楼主(2023-06-08):
去耦半径:包含die-pack-pcb不同层级用什么量级电容来去耦,怎么选择,选择依据是啥?

网友:
一、容量不同:

1、小电容容量小到可以达到几P。

2、大电容容量大到可以达到1万μf。

二、用途不同:

1、大容量的电容可以做电源滤波电容。

2、小容量的电容可以做高频谐振电容。

网友:
    die的就不用选了芯片晶体管设计的事,基板和PCB上的可以通过仿真优化电容参数得出符合要求的曲线。

网友:
    die上是门电路的栅极电容,这个和芯片的面积有关系,pf-nf级别;pkg不增加poser的情况下,封装本身的寄生电容很小,设计封装的要点是减小L,根据增加poser的尺寸,封装电容可以到uf;pcb上就是体电容,中频电容等,从几百uf到pf不等,主要选择的依据是芯片要求的纹波,一切都是为了die,满足die的纹波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