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PIN对齐Skill,需要从16.6适配到17.4

楼主(2023-06-08):
    求助大神们,PIN对齐的skill在16.6可以用,到17.4不能用了,请问需要改哪里的命令可以适配17.4

网友A:
    我们一般只用一个版本,很少两个版本来回倒着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们一般只用一个版本,很少两个版本来回倒着用

    就是因为想切到17.4,但是17.4不兼容所以看怎么改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就是因为想切到17.4,但是17.4不兼容所以看怎么改下

    可以发上来看看。看不到代码也不知道怎么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发上来看看。看不到代码也不知道怎么改。

    谢谢您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发上来看看。看不到代码也不知道怎么改。

    我也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网友分享的文件,你看下能否修改

网友B:
    这个文件包含了3个不可见的字符。
    解决办法:(任选其一),推荐方法2
    方法1、用NOTEPAD++打开,打开View in HEX模式(需要额外安装插件),把前3个字节删掉。
    方法2、新建一个文件,把所有代码拷贝到新文件中。(因为不可见字符是拷贝不了的,相当于自动就删掉了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文件包含了3个不可见的字符。
    解决办法:(任选其一),推荐方法2
    方法1、用NOTEPAD++打开,打开View ...

    非常谢谢,我先采用第二种方法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文件包含了3个不可见的字符。
    解决办法:(任选其一),推荐方法2
    方法1、用NOTEPAD++打开,打开View ...

    非常感谢,第二种方法可以,重新拷贝到新文件里面17系列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