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磁环解决EMC超标的问题,请看图的疑问

楼主(2023-06-09):
加磁环解决EMC超标的问题,请看图的疑问

每一款磁环对应一个频点?意味着选这个磁环对某一个频点的衰减是明显的?

网友A:
步骤/方法:

1.根据抗干扰磁环的阻抗特性选择,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相应的阻抗。

2.从外观上其不影响产品本身空间的情况下,优先选择“尽量长度长,尽量厚度厚,内径尽量小,电感尽量小”的抗干扰磁环。

3.从成本上考虑,选择抗干扰磁通。

4.从方便快捷角度考虑,可选择扣式磁环,固定在被滤波的电源线或控制线缆上。

5.根据信号线的频率可分为使用镍锌抗干扰磁环和锰锌抗干扰磁环,一般抑制高频干扰选用镍锌抗干扰磁环为宜;低频干扰选择锰锌磁环。

6.在同一束电缆上同时套上锰锌和镍锌抗干扰磁环,这样可以抑制的干扰频段较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步骤/方法:

1.根据抗干扰磁环的阻抗特性选择,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相应的阻抗。

你好 非常感谢一下方法  还有几个疑问

步骤/方法:
1.根据抗干扰磁环的阻抗特性选择,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相应的阻抗。----如何根据阻抗特性选择呢? }

2.从外观上其不影响产品本身空间的情况下,优先选择“尽量长度长,尽量厚度厚,内径尽量小,电感尽量小”的抗干扰磁环。6 -------
-----这些原则的依据麻烦发下
3.从成本上考虑,选择抗干扰磁通。-----什么叫抗干扰磁通呢?

4.从方便快捷角度考虑,可选择扣式磁环,固定在被滤波的电源线或控制线缆上。---------扣式的磁环智能直接扣住,做不到绕圈,效果可能不好

5.根据信号线的频率可分为使用镍锌抗干扰磁环和锰锌抗干扰磁环,一般抑制高频干扰选用镍锌抗干扰磁环为宜;低频干扰选择锰锌磁环。-----

------这里要理解的频率大于多少是高频?小于多少是低频呢?
6.在同一束电缆上同时套上锰锌和镍锌抗干扰磁环,这样可以抑制的干扰频段较宽-----成本和空间是需要考虑的问题,还有抗干扰磁环一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步骤/方法:

1.根据抗干扰磁环的阻抗特性选择,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相应的阻抗。

你好  你扣多少  我嘉你下  交流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