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温度到40多度后,串口通信异常

楼主(2023-06-09):
    设备温度到40多度后,串口通信异常

使用了模拟开关SGM3157YC/TR,切换不同模块进行通信。常温下通信正常,温度到40度以上,通信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    1再换个器件试一试,
    2重买一批器件,可能这批器件都有问题
    3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是器件的温度参数不够

网友:
    95%的可能是参数选择不合适

网友:
    器件参数选取不对。

网友:
    确定问题的原因是SGM3157吗?

网友:
    看看其他周邊有沒有問題,目前這顆可以到達85度 所以在看其他問題

网友:
    提问题,最好加上图片、文字说明。
    会提问题也是一种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