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 仿真显示2个参数,如何设置让仿真后将两个曲线显示在2个窗口上?

楼主(2023-06-10):
Pspice 仿真显示2个参数,如何设置让仿真后将两个曲线显示在2个窗口上?
每次仿真2个曲线都在一个窗口上,即使设置好将两个曲线分开在2个窗口上显示; 再次点击仿真后,2个曲线任然显示在一个窗口上

如何设置让每次仿真后将两个曲线显示在2个窗口上?

网友A:
    还是你考虑的仔细
   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还是你考虑的仔细
   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    以前用Micro Cap的可以直接分窗口仿真,乍用Pspice不习惯有这个功能更好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你考虑的仔细
   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搞定,窗口分开了,花时间研究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