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llegro等长线设置的问题?

楼主(2023-06-10):
有一组8根总线需要做等长处理,每条网络上有4个器件;但是我只想对网络中的2个器件约束等长,另外2个器件不做约束,应该怎么设置?谢谢大家;
比如我只设置每根网络的前两个器件等长;

网友:
    分段吧  。A到B设等长 A到C设等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看零件是否為串聯, 串聯必須設Xnet, 讓總線長有在"誤差內".

要分線要設pin pair, 看你要分幾段.

    请问,      在原理图中 为串联二端口器件  使用相同的 net alias 标签  这一操作 能否 替代 为器件设置XNET 这一操作 呢?

网友(点评):
主要是看零件是否為串聯, 串聯必須設Xnet, "讓總線長有在"誤差內"."..........已經告訴你要設,因為總長誤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