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串保护板短路以及过放保护烧MOS管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

楼主(2023-06-10):
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

一直烧QF1MOS管

一直烧QF1MOS管

楼主:
有没有人帮忙指点一下呀,谢谢大家了呀

网友A:
    缩小R48阻值
最好把D5给短路掉
    D5有点儿莫名其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缩小R48阻值
最好把D5给短路掉
    D5有点儿莫名其妙

    缩小R48的值后,整个电路的静态电流很大。

网友B:
    请问一下,D5在QF1能正常关断吗?另外R21搞1M那么大,QC1能及时关断吗?
D5 D7的用意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请问一下,D5在QF1能正常关断吗?另外R21搞1M那么大,QC1能及时关断吗?
D5 D7的用意是什么?

    你好,R21阻值搞那么大是为了降低静态电流,我把R21减小到10K能够正常关断,但是整个电路静态功耗太大,接近1m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,D5在QF1能正常关断吗?另外R21搞1M那么大,QC1能及时关断吗?
    D5 D7的用意是什么?

    手册上推荐的也是10M

    芯片手册推荐的也是10M

    芯片手册推荐的也是10M

网友C:
    楼主,可以看看两个NMOS的关断的栅极波形,感觉是关断的顺序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可以看看两个NMOS的关断的栅极波形,感觉是关断的顺序不对

好的,我检查一下,谢谢。

网友D:
    D5 D7 这两个二极管放这里,芯片想要及时关断MOS管关不断,Gate通过线路上M ohm的电阻放电过程慢速关断会有烧坏风险

网友:
    GS电压多少,看下NMOS对应GS电压的导通阻抗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5 D7 这两个二极管放这里,芯片想要及时关断MOS管关不断,Gate通过线路上M ohm的电阻放电过程慢速关断会有 ...

好的谢谢,我去掉二极管试试

网友E:
    大概率是MOS选型不当,这种选型应该有参数要求的,先好好对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概率是MOS选型不当,这种选型应该有参数要求的,先好好对下吧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