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 和 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 兼容不兼容?

楼主(2023-06-11):
都是96PIN BGA
平台是 IMX6ULL
工作频率是800MHz

大佬们 我板子上是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,想换成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,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?
也就是说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  和 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 兼容不兼容?

网友:
    这个需要看两个器件的书册,进行对比

网友(2023-07-12):
    都叫DDR3L,执行的同一个标准,咋会不兼容?只是各家颗粒性能参数有差异,如想达到最优性能,要根据颗粒参数去调驱动器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