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关于sigrity 中 Component 的使用

楼主(2023-06-12):
    各位前辈,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三个功能用途吗,谢谢1.New Component2.New Component By Selected Nodes - Pin Based(Sort Nodes By Coordinate)
    3.New Component By Selected Nodes - Net Based

网友A:
    一般我就选择默认的。

网友B:
    1、按默认方式创建新元件
2、基于Pin的节点创建新元件
3、基于Net的节点创建新元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、按默认方式创建新元件
    2、基于Pin的节点创建新元件
3、基于Net的节点创建新元件

    谢谢老师,是不是功能都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我就选择默认的。

谢谢,我发现默认在Power DC/ SI 时 link不了,但第二个又可以,所以没明白怎么应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