锯齿波、方波、正弦波怎么产生

楼主(2023-06-12):
    锯齿波

    所示是应用互补电路组成的锯齿波发生器。在图中,马为VT1基极的限流电阻,在导通时,防止过大的基极电流流过晶体管VT1的基极,R4为晶体管VT2集电极漏电流的泄放电阻,以保证在VT2截止时,VT1可靠截止。一般情况下,电源岛>EJ。当电源接通时,由于电容器C中无电荷,所以两端电压为零(U0—0),这时对晶体管VT2来说,发射极电位为零,基极电位就是A点的电位,故UA >UE。晶体管VT2截止.VT1基极中也无电,处于截止状态。电容器C通过电阻Rs被电源充电,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,E点电位也不断上升。当E点的电位超过A点电位时,VT2进入放大区,它的集电极电流通过电阻R3流向VT1的基极,VT1同样脱离截止而进入放大区,VT2的集电极电流通过VT1放大后,重新反馈到VT2的基极,这样,正反馈的结果,迫使VT1、VT2都处于饱和状态。电容器C通过饱和晶体管VT1、VT2放电。 随着放电时间的增加,电容器C的电压不断降低。当E点的电压降到一定值时,若参数选得合适,这时,晶体管VT1的基极电流不足以维持VT1的饱和,电路就要转向截止,通过正反馈使VT2也为截止状态,电路进人第二个循环过程。输出波形如图。

    方波

    龟源刚一接通时.由于两个晶体管的基极分别通过基极电阻与电源vo相连接,故两个管子都有导电的趋向。但是两个管子中的电流不可能完垒相等,这是因为管子特性不是,4格)对称,寄生电容不是完全相同等原因,总有一个管子导电强些,假如是VT1,则VT1的集电极电流Ja增加,VT1的集电极电压Ud就会下降,由于电容cl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故VT1集电极电压的变化全部加到VT2的基极上,使VT2基极电位Uh2下降,从而使几减小,VT2基板电流的减小t又导致VT2集电极电流Id的减小和集电极电压Ud的升高,此电压的变化,通过C2的耦合,又全部加到VT1的基极上,使VT1的基极电流Ibl增加,以致VT1的集电极电流越来越大,形成一个正反馈的过程。

    正弦波

正弦振荡电路由下列几部分组成;放大部分:由运算放大器pLA741、RP、Ri组成稳幅环节,它和运算一起构成基本放大电路。选频网络由R3 Ci串联和RzG并联组成。 正反馈网络:由电容C跨接于放大器输入、输出之间来形成。由C.、Rz Cz串并联和放大器结合,构成具有选频特性的正反馈。 由选频网络的特性可知,网络的固有频率fa =l/2 [C (Rz -Ri=R、cI =C2 =C)],在此频率下,放大器输出电压与反送到同相输入端的电压相位相同,满足正反馈,其正反馈系数F=Ui+/Uo -1/3为最大。根据正弦振荡电路的自激振荡条件可知,该频率必须满足自激振荡的要求。但由于运算放大器开环增益A很大,故AF=A×F≥1,输出电压波形产生严重的失真(近似为方渡)。为此,在电路中加入R、RP组成的负反馈.目的是消除失真。这样基本放大电路就成为具有负反馈网络的同相输入的放大器,改变了基本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。根据正弦振荡电路幅值平衡条件AvF F-1,可知,当AwF<l即I+RRP/RR<3时,不会振荡;当AwF≥l.即1+RRP/RRI≥3肘,失真。所以调节RP。使其为某一值时,保证Av-F略大于1.即1+RRP/RR1≥3时,输出为正弦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