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画板子则呢么才能画的好?

楼主(2023-06-12):
作为电子工程师,很多人都是从画板子开始的,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项工作枯燥无味,没什么技术含量,而有些人却从细节中提取出自己的一些心得想法,慢慢的找到了走向高手之路。”1、滤波电容要尽量与芯片电源近,振荡器也是,在振荡器前端放电阻 2、改变电路板大小在Design的Board Shape里 3、放置元件,过孔,焊盘,覆铜,放文本等都可用快捷键P+L 4、画完后要规定禁止布线层即KeepOut-Layer层,P+L布线 5、覆铜(place polygon pour)之前要修改安全间距design rules(clearance  16mil左右)注意一般用Hatched,并且NET网络连接到地GND,选择pour all same net projects,还要去除死铜(remove dead copper)补充:多层覆铜要注意电源层和地层,因为FPGA里面的走线只有6mil,所以覆铜的时候要把rule->clearance设置为6mil再覆铜,在其他层覆铜的时候最好rule->clearance弄大一点16mil左右,再把规则改回去,这时候Track 8mil,Grid 24mil 6、在顶层和底层覆铜时要注意Track 12mil,Grid 24mil 7、地线和电源线一般要很粗60-80mil,正常最小线宽10mil,FPGA一般6mil 8、排线操作用S+L,使用P+M布线,“<” “>”号调整间距,放导线用P+L,特别是在指定某一层比如禁止布线层的时候只能用这个 9、小键盘加减+,-号为各层之间切换用,Page Up放大,Page Down缩小 10、距离测量R+M,单位mil和毫米 mm切换用Q键 11、放置器件时:X左右对称,Y上下对称,SPACE为90度翻转,器件查看属性用Tab键 12、画封装图时,J+L为Jump to Location定位到某一点 13、定基点画封装在Preference的PCB中的Display中Origin  Maker 14、画PCB封装时可用队列粘贴P+S 15、导入PCB更新时要在原理图中UPdate,导入原理图更新要在PCB中UPdate,这个时候如果不改变原理图引脚顺序可以使用project->option->option中的change sch pins不勾选来做到,交互式布线中经常用到,但是需要注意: 有时候只更新一个器件就需要自己去找到要更新的网标和器件,不要全更新 16、加工时,一般加阻焊(表面为绿),丝印(显示器件标识),板厚一般1.5-2mm 17、画PCB封装图要在TOP OverLayers(黄色) 补充:18、模拟电源和一般电源之间一般要加一个电感(10mH左右)消除信号的影响,加两个0.1uf的电容滤波 19、单片机的模拟参考输入端AREF要接电解电容滤波,而且要接模拟地,模拟地(AGND)与一般地(GND)之间加一个电阻,并且正负模拟参考输入端之间要加电容(0.1uf)滤波 20、自动标号用Tools--Annotate Schematics 21、画器件原理图的时候,善用器件排列规则来画图,比如输入引脚在左边,输出在右边,电源在上边,地在下边 22、画原理图库时,可以用分部分(part)来设计引脚特别多的芯片 23、低电平可以使字母头上显示一个横线来表示 24、先选择多个焊盘,按S加上component connection,再加上Multiple traces,选择器件,加上~键 25、在布置PCB时,必须先要设置规则(很重要),rule中要设置Via,Clearance等等 26.Shift+S 看单层所有布线,Ctrl+鼠标右键+拖动=放大或者缩小,多层布线非常有用。 27.当重复器件比较多时候,使用排列组合Align,选择要排列的元器件,快捷键shift+ctrl+H,水平均匀排列,shift+ctrl+V,垂直均匀排列,shift+ctrl+T,shift+ctrl+B 28、把元件放到底层:选中器件,按L 29、画PCB时候,出现器件或者过孔绿色时,使用design->rule中设置规则,可以先用规则检查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

30、群操作:选中你要操作的所有器件,使用Shift+鼠标左键双击其中一个器件进行属性设置

31、需要把原理图或者PCB转换为pdf格式:File->Smart PDF->选择路径和设置就可以得到原理图pdf格式

32、在一个工程中的所有原理图中的网标都是相通的,如果要用总图和子图,选择Design->Creat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HDL补充:1、添加信号层用Design->Layer Stack Manager选中top Layer然后add 2、扇出功能:FPGA多引脚可以Auto Route->Fanout->component然后选中你要扇出的器件,根据情况勾选 3、改变PCB引脚顺序后要反编译到原理图用Project->Project Option->options把其中的Changing Schematic Pins勾选项去掉,然后Design->Update Schmetics in xx.ProPCB 4、交互式布线:就是改变其中的引脚顺序需要注意:a、首先要配置可以交换的管脚Tools->pin/Part Swapping->configure选中你要交换的芯片比如FPGA,然后选择可以交换的IO管脚,不能选中时钟和一些配置管脚比如nCSO,nCE,ASDO,DATA0等等,这些都不能交换,Show Assign IO pin Only,然后将他们选中后增加到一个组比如Type组。 b、Pin Swap勾选上这样才允许交换引脚 c、Tools->Pin/Part Swapping->Interactive Pin/Net swaping(快捷键TWI) 5、布多层板注意:a、FPGA内部线宽6mil(这个要根据FPGA中引脚之间的最小间距来看!),通孔大小外圆20mil,内圆8mil,电源类通孔外圆50内圆20 b、等长线:对时钟同步严格要求的需要布等长线,查看PCB,view->Workspace Panels->PCB->PCB,将要布的网络分成一组便于观察线长(双击All Net添加一组网络),Tools->Interactive Lenth Tuning(快捷键TR),选择网络中一根线后Tab可以设置增加网络,然后找到网络中最长的线进行等长布线,通过这个布线 ,之前要先连接好线,给出足够空间

c、差分线:对DVI类接口需要布差分线,view->Workspace Panels->PCB->PCB然后选择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,新建你要布的差分线,也可以先在原理图中标注,然后用Tools->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th Tuning(快捷键TI),选中一根线后按Tab进行你要布得最长的线为标准进行布线
d、按S+N可以选择整条网络,有利于删除 e、使器件固定,双击后选择locked补充2:1、必须要说的东西,板子最后的检查非常重要,特别unrouted 检查,板子焊接之前的电源和地检查也是,不要酿成大错。。。

2、在PCB中按L直接可以编辑各层的显示和隐藏

3、尽量十字叉交错布线,减小信号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