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尺寸标注功能

楼主(2023-06-13):
    请教一下,mentor VX PCB内怎样标注两个pad边到边最小距离,dimension功能好像只能标中心距?

网友A:
   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

这是哪个功能图标?

网友B:
    edit--> measure-->place rule 选择你要测量着对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dit--> measure-->place rule 选择你要测量着对象。

    试了一下,可以,但是字体有点儿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