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54331 上电烧芯片

楼主(2023-06-14):
    二极管负极空焊,会造成54331上电就烧掉,各位老师能帮忙解释下吗?谢谢!

网友A:
    会的,二极管是续流用的。没有这个管子,电感在mos关闭期间没有回路,产生高压

网友:
   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量这个PH引脚电压有多大,和手册对比一下。

楼主(2024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    会的,二极管是续流用的。没有这个管子,电感在mos关闭期间没有回路,产生高压

    感谢回复!!!!!!!!!!!!!

网友B:
    感觉好多DCDC芯片输出端不需要二极管...

网友:
    没有续流二极管,在芯片内部MOS关闭的瞬间,电感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,把芯片击穿

网友:
    DCDC模块输出端必有续流二极管

网友(2024-11-29):
引用 网友B:
    感觉好多DCDC芯片输出端不需要二极管...

是因为内部有集成吧,不存在不需要续流器件的

网友:
    正常使用不能没有这个管子,拓扑都不对了

网友:
    1、当PH上管关闭时,由于电流不能突变,电感会放电右端为高电压,左端为低电压,此时电流流向为电感右端——>输出电容、负载——>GND地——>续流二极管,能构成完整回路
2、当二极管断开,此时回路断开,电感能量无法释放,为了保证电流不变,此时电感电势能会抬升得很高,高到可能会损伤后级电路的某些器件
3、所以上电会烧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