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区分SMT贴片元器件方法

楼主(2023-06-14):
1. SMT贴片电感和SMT贴片电容的区分:
1)看颜色(黑色)——一般黑色都是SMT贴片电感。SMT贴片电容只有勇于精密设备中的SMT贴片钽电容才是黑色的,其他普通SMT贴片电容基本都不是黑色的。
2)看型号标码——SMT贴片电感以L开头,SMT贴片电容以C开头。从外形是圆形初步判断应为电感,测量两端电阻为零点几欧,则为电感。
3)检测——SMT贴片电感一般阻值小,更没有“充放电”引发的万用表指针来回偏转现象。而SMT贴片电容具有充放电现象。
4)看内部结构——找来相同的元器件可以剖开元器件看内部结构,具有线圈结构的为SMT贴片电感。
2. SMT贴片电感和SMT贴片电阻的区分:
1)根据外形判断——电感的外形有多边形状,而电阻基本以长方形为主。当需要区分的元器件外形具有多边形,特别是圆形时,一般认定为电感。
2)测量电阻数值——电感的电阻值比较小,电阻的电阻值相对大些。
3. SMT贴片电容和SMT贴片电阻的区分:
1)看颜色——SMT贴片电容多为灰色、青灰色、黄色,通常为比硬纸壳稍浅的黄色。有的SMT贴片电容上没有印字,主要是其经过高温烧结而成,导致无法在其表面印字。
2)看标志——SMT贴片电容在电路中的符号为“C”,SMT贴片电阻的符号为“R”。
3)测量法——一般SMT贴片电容的阻值很大,而SMT贴片电阻相对较小。SMT贴片电容具有充放电现象,而SMT贴片电阻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