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产品如何不被抄板

楼主(2023-06-14):
想考虑一个问题,音响产品如何能保证产品的方案完整性,不被抄板

网友:
现在有专门的抄电路,抄方案的,防不胜防

网友:
可以考虑使用LCS4110R做程序保护,芯片的可操作性强,能对程序实现更好的保护效果

网友:
具体保护的原理是什么

网友:
我听朋友说有认证方式,那个行吗

网友:
认证的话可以实现一定的保护效果,但是想要安全性好的话,还是得能代码移植的才行,北京有家凌科芯安做的是不错的

网友:
认证和代码移植区别在哪,为何安全?

网友:
认证就是,设备A出题,芯片端B回答,根据结果判断B是否会这道题。但是如果A端被改掉,不出题了,那么B就用处不大了。

网友:
那编程方式呢?

网友:
代码移植的话,设备A端的程序分出1部分,放到LCS4110R内部保护,同时注意哈,也只在LCS4110R端运行,那么就意味着,程序已经被双重保护了,哪一方都很重要,不可或缺

网友:
哦,程序和加密芯片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呗

楼主:
明白了,1变成2 双倍难度对吗

网友:
不只是双倍,由于加密芯片更加的保守,对外界探测和底层的保护效果,安全做得更多,实际上要比设备的安全性高很多倍

网友A:
那还有一个疑问,这样操作的话,线路上会不会被发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还有一个疑问,这样操作的话,线路上会不会被发现

对对对,要是数据被截获怎么办

网友:
输入输出具有一定的非线性关系,能保证无法被猜到,也无法被模拟,同时通常这类芯片也集成标准算法和数据空间,完全可以做多种方案,或者参数保护,也包括程序保护

网友:
有点明白了,标准算法、自定义程序,还有数据区可以利用,还有其它吗?

网友:
唯一id、随机数、和底层数据加密都支持,是很强的

网友:
这么好的芯片,有幸遇到哈哈,对未来充满期待了 。

网友:
安全防护很重要,毕竟是自己的心血,被copy血本无归哈

网友:
收藏,后续应该能用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