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如何在power dc添加设置sense点

楼主(2023-06-14):
大神,如何在power dc添加设置sense点

网友A:
    在设置好的Vrm属性中添加Postive Sense Pin和Negative Sense Pin,参考下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设置好的Vrm属性中添加Postive Sense Pin和Negative Sense Pin,参考下图:

谢谢老师,还有就是 circut 和 physics 的区别是什么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师,还有就是 circut 和 physics 的区别是什么呢

physical表示过孔线路等节点,circuit表示焊盘类节点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
    顺便问一个问题,设置sense点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physical表示过孔线路等节点,circuit表示焊盘类节点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
顺便问一个问题,设置sense ...

看看需要提高输入电压多少,才能满足用电端的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设置好的Vrm属性中添加Postive Sense Pin和Negative Sense Pin,参考下图:

请问我在设置sense点的时候报如图所示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C(2023-09-21):
    设置 Sense点的目的是什么?

网友(2024-09-13):
引用 网友C:
设置 Sense点的目的是什么?

    模拟DCDC电源FB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