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lectrical\Differential pair的xnet网络下面有多个RePP

楼主(2023-06-14):
如图,在做差分线组内等长时,明明Xnet只设置了U501到J2505的pin pair,但是却出现好多RePP,不知道怎么去掉。
差分对全部删除后,重新设置差分对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,有哪位高人帮指点一二  谢谢!

网友:
    把上下拉器件的管脚PinUse属性设置为Unspec

网友:
    杜老师 我也一样的问题 但是按您那样设置为啥还是没用呢

网友:
    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设置一下match group ,然后就好了。我刚偶然试出来了。

网友:
    把各个支路的阻容都设置模型,但是设置模型的时候要把所有PIN number都删掉,然后跑一下DB CHECK刷新一下xnet就可以了

网友(2023-07-17):
    看看有問題的線是不是有另外設置 Max/min Propagation delay ? 同時pin-pair 是有設定成 All Driver/ Reciver ? 如果有把這一項改成Clear

网友:
    同样的疑惑,望高手们赐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