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C、 VDD、VEE、VSS 都是电压吗?

楼主(2023-06-14):
VCC、 VDD、VEE、VSS
版本一
简单说来,可以这样理解:一、解释VCC:C=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,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;
VDD:D=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,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;
VSS:S=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,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;
VEE:负电压供电;
VPP:编程/擦除电压。
二、说明1、对于数字电路来说,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,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(通常Vcc>Vdd),VSS是接地点。
2、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,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。
3、在场效应管(或COMS器件)中,VDD为漏极,VSS为源极,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,而不表示供电电压。
版本二VPP:编程/擦除电压。
VEE:负电压供电;场效应管的源极(S)
VSS:地或电源负极
VCC:电源电压(双极器件);电源电压(74系列数字电路);声控载波(Voice Controlled Carrier)
VDD:电源电压(单极器件);电源电压(4000系列数字电 路);漏极电压(场效应管)
版本三通常VCC和VDD为电源正,而VEE和VSS为电源负或者地。
VSS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源极(S)的电源。
VDD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(D)的电源。
VEE表示连接到三极管发射极(E)的电源。
VCC表示连接到三极管集电极(C)的电源。
它们是这样得名的:VCC、VDD、VEE、VSS是指芯片、分解电路的电源集结点,详细接电源的极性需视器件材料而定。 VCC一般是指直接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的三极管C极,VEE是指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三极管的E极。 同样,VDD、VSS就是指连接到集成内部、分解电路的场效应管的D和S极。 例如是采用P沟E/DMOS工艺制成的集成,那么它的VDD就应接电源的负,而VSS应接正电源。
版本四Vcc和Vee出现在双极型晶体管电路中,和集电极(collector)发射极(emitter)有关,所以一正一负。
Vdd,Vss在MOS电路中出现,和漏级(Drain),源极(Source)有关,也是一正一负。
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。Vcc是双极器件的正,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(例如:二极管)。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,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。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,含义一样。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。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。建议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。
单片机中Vpp多数定义为编程电压,有的资料上把Vddf为Flash供电的外部电压
总结:这四个版本从两个方面讲了VCC、VDD、VEE、VSS、VPP之间的区别,前两个版本一个方面,后两个版本一个方面,互相补充电路设计以及PCB制作中,经常碰见电源符号:VCC、 VDD、VEE、VSS,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?
一、解释VCC:C=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,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
VDD:D=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,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;
VSS:S=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,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
二、说明1、对于数字电路来说,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,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(通常Vcc>Vdd),VSS是接地点。
2、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,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。
3、在场效应管(或COMS器件)中,VDD为漏极,VSS为源极,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,而不表示供电电压。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
4、一般来说VCC=模拟电源,VDD=数字电源,VSS=数字地,VEE=负电源
另外一种解释: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。Vcc是双极器件的正,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。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,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。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,含义一样。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。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。荐义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。.
Vcc 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, Collector Voltage, 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, PNP 管时为负电源电压, 有时也标成 -Vcc, NPN 管时为正电压.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
Vdd 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, Drain Voltage, 用于 MOS 晶体管电路, 一般指正电源. 因为很少单独用 PMOS 晶体管, 所以在 CMOS 电路中 Vdd 经常接在 PMOS 管的源极上
Vss 源极电源电压, 在 CMOS 电路中指负电源, 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.
Vee 发射极电源电压, Emitter Voltage, 一般用于 ECL 电路的负电源电压.
Vbb 基极电源电压, 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.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
电路中的解释: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单解:
VDD:电源电压(单极器件);电源电压(4000系列数字电 路);漏极电压(场效应管)
VCC:电源电压(双极器件);电源电压(74系列数字电路);声控载波(Voice Controlled Carrier)
VSS:地或电源负极
VEE:负电压供电;场效应管的源极(S)
VPP:编程/擦除电压。
详解:在电子电路中,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,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:
VCC:C=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,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, D=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,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,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,一般Vcc>Vdd !
VSS:S=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,也就是负极。
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,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。
在“场效应”即COMS元件中,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,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, 这是元件引脚符号,它没有“VCC”的名称,你的问题包含3个符号,VCC / VDD /VSS, 这显然是电路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