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使用analysis workflow进行阻抗分析报错

楼主(2023-06-14):
在使用allegro对走线阻抗进行仿真时,选择好网络后点击“start analysis”报如下错误
“Failed to run the IDA analysis because the SPEEDEM Generator executable could not be found.Ensure that Sigrity release 2021.1,ISR5(HF5) or later is installed and the SIGRITY_EDA_DIR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.The latest Sigrity software can be installed from官网 ”
重新装了cadence和sigrity。cadence版本SPB17.4.0032, sigrity2022.1版本,补丁Hotfix_SIG22.10.100_wint。
SIGRITY_EDA_DIR的环境变量值为E:Cadence\Sigrity2022.1\
仍未能解决问题
大家是否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网友:
    检查一下 sigrity是不是确实安装在SIGRITY_EDA_DIR的环境变量指向的目录,另外,路径E:Cadence\Sigrity2022.1\中,盘符E后面还少了个\

网友A(2023-08-25):
  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有没有找到原因。

网友B(2023-10-06):
    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,有没有解决呀,楼主!

网友C:
    请问解决了?遇上同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有没有找到原因。

【已解决】
检查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是否如下语句: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写入set sigrity_eda_dir = $ALLEGRO_INSTALL_ROOT/../Sigrity2022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,有没有解决呀,楼主!

    【已解决】
检查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是否如下语句: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写入set sigrity_eda_dir = $ALLEGRO_INSTALL_ROOT/../Sigrity2022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解决了?遇上同样的问题

    【已解决】
    检查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是否如下语句: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写入set sigrity_eda_dir = $ALLEGRO_INSTALL_ROOT/../Sigrity2022.

网友(2023-11-07):
    Sigrity 的hotfix 要裝到 S005 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