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计算工具请教

楼主(2023-06-15):
刚入坑PCB,小弟想请教有没有比较靠谱的PCB走线、过孔载流量等计算工具,谢谢!

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eda365libs/edacalc/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eda365libs/edacalc/

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:):)

网友:
    电流载流计算有一个算法:1oz铜厚,1mm线宽可过1安培电流;
    1oz铜厚,2mm线宽可过2安培电流,以此类推;
10mil直径电镀的孔径可过0.5安培电流(极限);
    20mil直径电镀的孔径可过1安培电流;
三个8mil直径电镀的孔径可过1安培电流;

网友:
    可使用SI9000计算阻抗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9_cKo29TBbN-kUOTnrnb2Q
提取码:k04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eda365libs/edacalc/

    谢谢!要是有离线的工具就好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