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算做多个pcb拼版,有些问题

楼主(2023-06-15):
    如题,因为做的多个pcb大小不同,最后合在一起的拼版会不会导致板子内部的线路出现问题,受到不同应力的影响?
另外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,做到不同板子之间,相同名称的线路互不干扰?

网友:
    可以多个PCB进行拼版,好处就是加工费便宜
对PCB没有影响

网友:
    拼接多个PCB啊,这方面找嘉立创。

网友:
    我都是自己做个外框出来让厂家拼,想自己拼可以用CAM350拼,没有直接在PCB软件拼版,所以不同板子之间没有干扰

网友A:
    只要板层、板厚相同,PCB加工工艺也相同,自己拼版也简单。
    自己确定好哪些板与板之间做V-CUT,哪些板与板之间用邮票孔。
在制板工艺填好实际的【每块板单元数】或者嘉立创填好实际的【拼板款数】(通常多块不同功能板的拼板都是要收费的,相同PCB多拼不收费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板层、板厚相同,PCB加工工艺也相同,自己拼版也简单。
自己确定好哪些板与板之间做V-CUT,哪些板与板之间用邮票孔。
在制板工艺填好实际的【每块板单元数】或者嘉立创填好实际的【拼板款数】(通常多块不同功能板的拼板都是要收费的,相同PCB多拼不收费)。

    请问这个是拿什么软件拼的

网友(2023-07-17):
    一般都是做好了Geber,然后在CAM350中拼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