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系统无法安装 22.1

楼主(2023-06-16):
如题, 能正常安装, 但运行时提示

无法找到程序输入点 GetHoatNameW (在动态连结程序库 WS2_32.dll)

因为还有其他工具只能安装在 win7 系统下, 请问除了升级操作系统,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 win7 上运行 spb22.1

谢谢!

网友:
现在都是win10   64位
估计你的电脑配置不行

或者装个纯净版的系统

网友:
重新在破解一下,是可以的运行的spb22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