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这种叠层图片是怎么制作出来的?

楼主(2023-06-16):
    请教下这种叠层图片是用什么软件制作出来的?

网友:
    一层一层板压合而成,最后打上通孔

网友:
    这个图片你可以直接用截面图,或者生成的叠层图来代替,直接用这个做的,有可能是AD,PADS界面不同,allegro,界面复杂程度比前两者更高,KICAD没那么多花哨的东西。

网友:
    找到了具体软件的子项,是一个叫叠层管理器的预览界面,protel 里面有,AD按道理也有才对的,不知道具体的位置,英文名称是  Layer stack manager ,

网友(2023-07-21):
    点击manufacture----cross section chart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