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硬结合板的阻抗怎么计算啊,和传统板有什么区别吗

楼主(2023-06-16):
    软硬结合板的阻抗怎么计算啊,和传统板有什么区别吗( D# U; e1 q6 C

网友:
    一样算,就是要多了解一些软板的工艺

网友:
    一样的算,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使用网格铜进行计算

网友(点评):
Bending area use hatch copper, it's good for assembly.

网友:
    确实一样的。不过需要注意PI厚度,一般为1mil-5mil(推荐3mil,这样阻抗线宽不会太细),PI的介电常数一般为3.2。考虑到弯折半径的问题,看情况选择0.5Oz铜,部分非参考平面考虑网格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