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下大家在做PI的IRDROP和PDN时VRM放在电感前还是电感后

楼主(2023-06-16):
    请教下大家在做PI的IRDROP和PDN时VRM放在电感前还是电感后,是为什么呢?
电感前就是电源芯片输出引脚

网友A:
    理论上来说,VRM要包括电感的寄生参数,所以一般是放电感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理论上来说,VRM要包括电感的寄生参数,所以一般是放电感后

感谢回复, 如果是电感之后,那电源芯片到电感那之间一段的电路就是不是可以不考虑了, 我目前两种都仿真了,差距很大,所以有疑问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回复, 如果是电感之后,那电源芯片到电感那之间一段的电路就是不是可以不考虑了, 我目前两种都仿真 ...

主要是IRDROP差距大

网友A:
    要看VRM有没有考虑,需不需要考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VRM有没有考虑,需不需要考虑

了解了,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 如果是电感之后,那电源芯片到电感那之间一段的电路就是不是可以不考虑了, 我目前两种都仿真 ...

"VRAM要包含电感的参数",那岂不是VRAM要设在电感之前?怎么会是之后呢?

网友B:
基本上都是从SENSE点那儿当做VRM, 而且电感+大电容本身就是VRM.所以应该放电感后头。但是我不喜欢把VRM放电容上,所以放IC上,然后电感设为0也行

网友:
    仿静态参数的时候,MTK的是放电感前,即芯片输出管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基本上都是从SENSE点那儿当做VRM, 而且电感+大电容本身就是VRM.所以应该放电感后头。但是我不喜欢把VRM放电 ...

    明白了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