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测试超声换能器波形/压电陶瓷片波形

楼主(2023-06-16):
示波器测试超声换能器波形/压电陶瓷片波形

RF± 是超声换能器驱动端)频率1.7M 幅值60V 占空比20%

示波器测试超声换能器波形,是输出2个脚对地分别测量,还是探针和夹子直接夹上去测量?如果分别对地测量,幅值应该是直接夹上去测量的一半吧?看VPP还是看Vmax?还是平均值?

网友:
超声换能器,没有过这个模块,再等等,看哪位大神用过

网友A:
测量差分信号一般方法:1. 差分探头直接读数,2. 两个普通探头分别对地测量,通过示波器减法计算功能看结果。3. 单个普通探头的地线和信号线端子分别接+/-信号,这个测试方法需要避免短路(一般示波器地和电网地是通的,如果测试板卡的地也是并在一起。那就必定引起短路)。

楼主:
变压器次级就是超声信号输出啊   探针和夹子直接并联上去  测出来的幅值应该是单端对地测试幅值的2倍吧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量差分信号一般方法:1. 差分探头直接读数,2. 两个普通探头分别对地测量,通过示波器减法计算功能看结果 ...

1.有差分探头?----------帮忙推荐一下
2. 两个普通探头分别对地测量,通过示波器减法计算功能看结果------------有没有教程  帮忙上传学习一下
3. 单个普通探头的地线和信号线端子分别接+/-信号,这个测试方法需要避免短路(一般示波器地和电网地是通的,如果测试板卡的地也是并在一起。那就必定引起短路)-----
这个确实有短路的风险,相当于直接并联上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有差分探头?----------帮忙推荐一下
2. 两个普通探头分别对地测量,通过示波器减法计算功能看结果--- ...

差分探头要根据实际情况(示波器带宽,测试信号带宽等)选择,一般做示波器的厂都有。直接找卖你们示波器的代理咨询就好。
数学运算是示波器的自带功能,自己摸索下估计就会了。实在不行,去网上找对应的示波器型号使用说明书,里面有。
另外,看你这个图,已经有变压器了。可以考虑直接用普通探头测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