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xpedition设计的文件如何导入sigrity

楼主(2023-06-18):
xpedition设计的文件如何导入到sigrity中使用

网友:
我估计你是想要用sigrity仿真吧。我用sigrity做过PND仿真和直流阻抗仿真。
打开PCB,在上面output中选择输出ODB++文件,然后用sigrity suite manager中的translator将ODB++文件转化为SPD文件

网友(点评):
已经搞完了,多谢

网友:
    导出 odb++ 格式资料,再导入。

网友A:
    出ODB??,然后导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ODB??,然后导入

    是的,然后用spdlink转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