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YPE-C插座不输出5V问题

楼主(2023-06-18):
      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,网上买的TYPE-C单头数据线(一端是TYPEC插头,一端是线)插上平板后,电源和地之间没有输出。后来同事查阅资料,知道了TYPE-C中有一个CC配置脚,只有这个脚与GND之间接一个下拉电阻时,TYPEC插头才能从主设备得到电源(默认是5V),许多的TYPEC转USB也是在转接头内有这个电阻,才能在USB端有电压输出。
       本人比较懒,图片就不附了

网友:
    平时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把TYPE-C,当成一个普通的转接头

网友A:
    cc端只看他的传输方式吧,并不影响电压的输出变化,接个正常的5.1K电阻下拉就好了

网友:
    楼主 , 就如 楼上 " 飞不起来的翔 " 所言 . 电阻下拉 .

网友:
    cc 下拉个5.1K到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c端只看他的传输方式吧,并不影响电压的输出变化,接个正常的5.1K电阻下拉就好了

是的,若没有这个电阻TYPE-C不输出5V的

网友:
    标准要求两条CC线各自接5.1k到GND

网友B(2023-08-22)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若没有这个电阻TYPE-C不输出5V的

    不对呀,type-C线插接在手机充电头上,手机端没接下拉电阻,充电头也能输出5V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对呀,type-C线插接在手机充电头上,手机端没接下拉电阻,充电头也能输出5V啊

有的电阻在插头里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的电阻在插头里边

嗯,多谢大佬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