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3548数模转换器(DAC)

楼主(2023-06-19):
SC3548 是一颗双通道 12 位的 DAC。芯片上配有电平移位器、数据寄存器以及用作与微处理器连接的逻辑控制接口。可pin对pin兼容AD7547。
SC3548 总共有 12 个数据输入口。CSA, CSB, WR 接口控制 DAC 选择和装载。数据在上升时被锁存到 DAC 寄存器中。SC3548 的运算速度兼容的大多数微型处理器,接受 TTL, 74HC 和 5V CMOS 逻辑电平输入。
SC3548 使用四象限乘法作为计算方式,并且配置有单独的参考输入和反馈电阻。单片结构保证了热误差和增益误差踪迹表现良好。保证两个 DAC 工作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。
SC3548 是使用线性兼容 CMOS(LC2MOS)的工艺。这允许快速的数字逻辑和精密线性电路可以在集成在一片芯片内。

主要性能
芯片集成两个 12 位 DAC
DAC 的梯度阻抗匹配为 0.5%
四象限乘法计算
低增益误差
高速接口计时
节省空间:使用 SOIC-24 封装形式

应用场合
自动测试装备
可编程滤波器
音频应用程序
同步应用程序

网友A:
有测试版吗,我们需要先测测性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测试版吗,我们需要先测测性能

有的,看头像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