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偿咨询,大家看看AD怎么设置才能做出这样的背钻的效果图片。

楼主(2023-06-19):
(图片)

网友:
    这不就是盲埋孔吗

网友:
    每种都需要单独设置,就是埋孔几层到几层的设置

楼主:
    这种的是背钻,盲埋孔的都可以显示出来,就是背钻孔一直显示不出来。

网友A:
    背钻只能另外画图解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背钻只能另外画图解释了

      用什么软件能做这样的图片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用什么软件能做这样的图片呢

让结构用CAD画示意图,一般工厂都看得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