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环形天线,天线末端接地。如何用网分测试天线阻抗

楼主(2023-06-19):
请教各位大神,

本小白有一块RF 线路的PCBA,频率是433.92MHz。天线是PCB环形天线,但是天线末端接地。(如图一)
这种天线如何用网分测试它的阻抗,以用来做匹配网络。

另外,网分测试时,请问连接PCB天线测试点的同轴电缆,需要扩展端的开路和短路再次校准吗?(如图二)
(网分校准时,已经校准网分的附带专用同轴线)

谢谢。

楼主:
如图三,测试线中心轴线连接天线,网状线连接旁边的地。测出来的阻抗实部为负数。
测试前已经把原来的匹配元件全部焊掉。

网友(2023-07-27):
只要把焊接的铜管校验掉铜管的影响就可以了,另外负数阻抗你需要用元件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