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xpedition 转zuken

楼主(2023-06-20):
请教各位大神,如何将xpedition的设计文件转换成Zuken设计文件?

网友:
    一直用的是AD,mentor xpeditio没有用过
mentor xpeditio也只有大公司才用

网友:
    我用的是PADS9.5

楼主:
    我看网上有说AD可以转成zuken,有实现方法吗?

网友(2023-08-08):
    可以将原设计数据先输出为ODB++数据,然后就可以导入zuken了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,已经搞定,前面试了一下,可以导入,导入过后via全部散了。